allegro 最终status 出现的问题!!请教1!!!

楼主(2010-08-12):
当我做完了PCB 后,点击STATUS 出现下面的图片!!

unrouted shapes  是干嘛的呢?我用的是16.2的版本!!

楼主:
unrouted shapes  32  是为什么呢!!!大哥们!!

网友:
代表PCB中存在没有网络属性的覆铜。

楼主:
但是我已经删除死铜了呀!!高手,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一共有32个shapes没有分网络

网友:
出这个 REPORT看下

网友:
贴不了图  report 下 shape no net

网友:
32个没网络的shape。
也可以打开各层的bound,看看是不是有铜相互重叠的。

网友:
    看是不是散热片自带的,可以不用管

网友(2011-11-24):
    楼主的allegro是哪个版本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