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现错误自动关闭

楼主(2010-08-12):
这天做一块板,在走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弹出一个错误窗口,点击确定后就自动关闭了,当再次打开文件在刚才走线的地方鼠标一点又出现同样的错误,又关闭了、、、、、、再打开再郁闷 ,最后只能在备份文件里早最近的文件,再重新走线。痛苦。火!!!!!!!

网友:
所以说随时保存很重要!

网友:
PADS能设置自动备份 在选项中 Global 下面 自动备份,可以设置备份文件数量和时间间隔,这个很重要的

网友:
可以导成 ASC 再导回来,或者换别的版本的PADS 试试。

网友:
可以在PADS router里改好这里,再回到PAD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