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求正解:FLASH的内径和外径和regular Pad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0-08-13):
5金币

请教各位:1.FLASH焊盘的内径>regular ,PADFLASH焊盘的外径径>regular PAD
2.FLASH焊盘的内径<regular PAD,FLASH焊盘的外径>regular PAD
3.FLASH焊盘的内径《regular PADFLASH焊盘的外径》regular PAD
2.FLASH焊盘的内径<regular PAD,FLASH焊盘的外径>regular PAD
3.FLASH焊盘的内径《regular PAD,FLASH焊盘的外径》regular PAD
以上哪个是正解呢?如果以上都不正确,烦请大侠们回复中给个确切的答案!!!感激不尽~~~
同时附上 IPC2221..pdf (1.41 MB, 下载次数: 77) 此图在第27页上

网友:
我的理解是flash焊盘的尺寸和regular pad尺寸没有必然联系,但和孔径是有关系的。

网友:
1.FLASH焊盘的内径>regular ,PADFLASH焊盘的外径径>regular PAD,一般内径大0.4,外径大0.8

网友:
    一般在内层才用到Flash和antiPad,FLASH焊盘的内径内径适当大于过孔,不一定要大于regularPad

网友:
    FLASH的内外径和孔径有关,与regular PAD无关,一般FLASH焊盘的内径比孔径大16mil,外径大30mil

网友(2012-08-23):
    1)        BEGIN LAYER-----Thermal Relief Pad和Anti Pad比实际焊盘做大0.5mm/20mil
    2)END LAYER与BEGIN LAYER一样设置
2)DEFAULT INTERNAL尺寸如下
    其中尺寸如下:
    DRILL_SIZE >= PHYSICAL_PIN_SIZE + 0.25mm/10MIL
    Regular Pad >= DRILL_SIZE + 0.4mm/16MIL (DRILL_SIZE<1.27mm/50mil) Regular Pad >= DRILL_SIZE +0.76mm/ 30MIL (DRILL_SIZE>=1.27mm/50mil)
    Regular Pad >= DRILL_SIZE + 1mm/40MIL (钻孔为矩形或椭圆形时)(1mm)
    Thermal Pad = TRaXbXc-d其中TRaXbXc-d为Flash的名称(后面有介绍)
Anti Pad = DRILL_SIZE + 0.76mm /30MIL
    SOLDERMASK = Regular_Pad + 0.15mm /6MIL
    PASTEMASK = Regular Pad  (可以不要)
    •Flash Name: TRaXbXc-d
其中:
a. Inner Diameter: Drill Size + 0.5mm/16MIL
b. Outer Diameter: Drill Size + 0.76mm/30MIL
c. spokes:
    0.3mm/12mil (当DRILL_SIZE = 10MIL/0.25mm以下)
    0.4mm/15mil (当DRILL_SIZE = 11~40MIL/0.28mm~1mm)
    0.5mm/20mil (当DRILL_SIZE = 41~70MIL/1mm~1.8mm)
    0.76mm/30mil (当DRILL_SIZE = 71~170 MIL/1.8mm~4.3mm)
 1.0mm/ 40mil (当DRILL_SIZE = 171 MIL/4.3mm以上)
    也有这种说法:至于flash的开口宽度,则要根据圆周率计算一下,保证连接处的宽度不小于0.25mm/10mil。

网友:
    弱弱的问下,flash是什么?

网友:
    rustek 的资料比较详细呀!
Inner Diameter: Drill Size + 0.5mm/16MIL:
    Outer Diameter: Drill Size + 0.76mm/30MIL
    其实,各家公司的组装设备不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的。总之一个原则就是DFM(DFx).

网友:
    如图就上aligou的flash。

    flash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