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说要删了CD卡座,不要这个功能,我要怎么删呢?

楼主(2010-08-13):
老板说要删了CD卡座,不要这个功能,我要怎么删呢?

CD卡座连接到BGA上呢

楼主:
右边连接BGA

网友:
什么意思?SDCARD没什么要求直接删了就可以了啊,悬空引脚不需要什么处理?

楼主:
SDCARD旁边的电阻电容是不是也要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删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删没有?比如有些过孔可能会漏删...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因为线和过孔太多了

网友:
跟BGA连接的悬空pin可以设置不接,在Allegro中残留的stub可以check出来

网友:
想删容易,想加就比较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设置悬空?怎么设置?怎么操作?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
仅限于原理图吗 删干净它

网友:
7个电阻与3个电容还有个卡座全部删除,再行导入PCB里,即可!在PCB里面进行适当修改即可!不影响BGA的!

网友:
老板应该把你炒了!哈哈!

网友:
哪家公司的,我也想去

网友:
我也觉得老板应该把你炒了

网友:
    如果我是你老板,肯定已经被我炒掉了!

网友:
    如果我是你老板………………" ]% @( v  a6 s
    下面的话不说了,楼主你懂的

楼主:
    没办法啊,小弟是新手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