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焊盘的绘制(99se/原创)

楼主(2010-08-13):
1。先看一般的焊盘。随便打开一个PCB图,将Multi Layer之外的层都关闭。并关闭pad holes和via holes。我们可以看到,PCB图上就剩下一些灰色的圆片。
判断结果:焊盘用的就是Multi Layer层;焊盘是圆面+钻孔组成的,不是圆环+钻孔。

2。到库中绘制焊盘。选中Multi Layer层,用圆弧和直线组成焊盘的形状。同样用圆弧和直线再组成钻孔(我一般用keepout层)。

3。再用Multi Layer层将钻孔中部填充。填充了以后,就是焊面+钻孔,与一般焊盘的情况相同。这样做出来的焊盘就是金属化的。

4。软件的使用中很多事情可以通过判断解决。像这个情况,只需判断出一般焊盘的特性,就可以做出许多奇异的焊盘。只要它的特性保持一致,制板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样制板会不会有问题?LZ

网友:
回复 楼主:

    全是你的想象与分析!最终要看板厂是否买账,先导出Gerber看看就知道你的焊盘会生成钻孔文件吗?异性焊盘在板厂是特殊处理的。包括Altium的自带槽型孔。会生成单独的**-SlotHoles.TXT文件。一切关于槽型孔的文件都要加入READ-ME文件加以说明。不然即使Altium生成的也容易被漏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做回的焊盘没问题,或许不同的板厂第一次做时需要一些沟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异型焊盘的孔不属于钻孔,而是开槽。
钻孔是钻头钻的,所以需要钻孔文件来说明坐标,钻头尺寸等。
但开槽是铣刀铣出来的,板厂会考虑选用合适的铣刀。所以不需要考虑钻孔文件的问题。

要说是特殊处理,板厂只需要将异型焊盘的孔(槽)进行孔壁镀铜,这个步骤可以算是特殊处理吧,需要板厂做的只是把镀铜的开槽和不镀铜得区别开就可以了。这个步骤是很简单的工艺。

只要第一次做和板厂沟通好就没问题了。我这样做回来的板子都没出过问题。

我不用Altium,不作讨论。你说的什么什么可能会漏掉,我不太明白。退一步说,就算没做出金属化的焊盘,我板子上明摆着的开槽总不可能漏掉吧?

网友:
回复  吴鸣

    异型焊盘的孔不属于钻孔,而是开槽。
钻孔是钻头钻的,所以需要钻孔文件来说明坐标, ...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我所说的是发送文件最好加入说明以防万一!如导出Gerber文件。板厂可能习惯性的导入圆孔文件。而把槽型孔文件给漏掉了。第一次肯定要和板厂沟通,但是日后发文件也不能不加入说明文档!,即使是99se也没必要做的这么麻烦,我之前也和他们沟通过,对于孔的金属化,一般是看你画槽型线的周围是否有铺铜/或者焊盘;如果没有也就没有金属化了。这类帖子坛里有很多;也做了相关讨论,似乎所有问题都没有那么绝对,各说纷纭;我看唯一重要一点就是说明;日后纠纷也有凭证。怕不保险就电话沟通;相比一批板子电话才值几个钱,也不费事。

网友:
早用了,并非特殊焊盘,
是特殊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