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s lines clines vias to shape

楼主(2010-08-13):
在附件中是可以将 pins lines clines vias to shape 的skill程式。
请大家试用。看一下有什么还要改进的
请提出来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了一下pin_clines_vias_line_to_shape.il,好像只有pin可以转成shape,其他什么clines、vias、lines都不能转shap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在按下 ok时看一下find中选中是那个啊???

网友:
    感謝大大真的是非常用心,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只要執行完指令,無論我用什麼方法與指令,就是無法離開SKILL的指令,而且按了CANCEL還是一直可以把PIN VIA 那些變成SHAPE,大約過了五分鐘之後,按滑鼠右鍵才會出現DONE的選項,才可以結束SKILL,又或者,要先儲存Board files,按滑鼠右鍵才會出現DONE的選項,如果不小心去按其他的指令 EX:add connect ,則BOARD 會down掉。
    還有~~不知,能否把cline or line的結尾修成半圓形的嗎?

    能否請大大檢查一下~~~非常感恩

网友(2013-01-10):
    几级会员能看?

网友(2013-12-24):
    能否把cline or line的結尾修成半圓形的嗎?

网友(2016-09-01):
    楼主,有两个问题需要请教:
    1、skill中的via 指的是通孔吧,盲埋孔试了下 好像不行,要如何修改?
    2、此skill的后缀是.ile,我用notepad不能打开,打开后都是乱码。本人skill 菜鸟,想问一般用何软件打开。

    多谢!

网友(2018-09-15):
    还可以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