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出没有soldermask的via

楼主(2010-08-13):
在AD里面打via时,默认的孔上是有soldermask的,如何设置可以让所有的孔上没有soldermask

网友:
双击这个via,在右下角的 force complete terting on top
orce complete terting on bottom前都打勾,表示强制刷绿油。
如果需要批量修改,请选择多个对象之后在PCB inspector里面修改。

楼主:
貌似在PCB inspector里面没有这项的修改
难道只有一个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你没有正确使用查找相似对象(find similar object),自己可以看看软件自带的说明,或者自己试试也可以试出来~

楼主:
有了,呵呵
把tent堪称test了
难怪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