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cadence16.3之后,Find功能不能使用了

楼主(2010-08-13):
刚到的电脑是win7的,为了享用一下,所以下载了16.3版本的安装。     装好破解之后,其它的都挺好用,但是遇到了一个很奇怪问题:正常在一个电路图页面下,Ctrl-F可以查找包括parts,nets等,或者在项目下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查找。但是装了这个版本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用不起来了,Ctrl-F之后没有反应,用菜单下的FIND,也没有任何的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有人遇到过或者解决过这个问题吗?
     生成的pads网表是.NET,我也没想到好的办法,直接修改后缀名,反正也可以使用。
     16.3生成的网络名称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一般是在后面增加一个connctor后缀,有的是将网络名的前面增加了一个模块的名字。

网友:
顶楼主,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楼主:
终于找到了,原来和以前不一样了,做到浏览那个里面了。
而且那个上面显示多了之后,这个小框框也不显示出来,难怪我发现不了。
今天没事,在搞窗口之后,终于被我发现。偷偷乐一下。

网友:
在option里面可以设置成跟原来一样的方式

网友:
请问怎样设置呀?

网友(2011-04-18):
options-preferences-miscellaneous里把find下的search toolbar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是高手

网友(2011-05-29):
专门登陆感谢一下,问题解决了,多谢

网友: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了,CTRL+F搜索后没有任何反应,我用的XP系统,装了有半年了吧,以前一直正常的,昨天开始突然出问题了,有些能找到,有些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楼主,您好,我这个16.3的版本装完了之后打开capture CIS说找不到证书,不知道是不是破解的问题?

网友(2011-07-14):
谢谢楼主了,刚开始用时,我还以为只是有窗口中的那个,现在更改了search toolbar可以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