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控制

楼主(2010-08-13):
最近要做一块板子,须要做阻抗控制,比如说差分线对要做100R阻抗,这个阻抗大小是PCB板厂来做吗(注名一下要做阻抗的网络给板厂)?还是我们PCB设计时要对有阻抗要求来设计,如果是PCB上要设计来实现,其具体方法是怎样的?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用hyperlynx仿真一下

楼主:
如果仿真了,还须不须要板厂做阻抗方面的控制?现在还不会仿真,怎么确保阻抗是对的吗?

网友:
一般先自行仿真,然后告诉PCB厂,你哪些走线需要阻抗控制,PCB厂最后还会按他们所用的板材及叠层参数再进一步核对,最后交由你工程确认。我们所需的就是再仿真核对一下,剩下的,好的PCB厂会有专门仪器测试,但大多情况下,别太指望他们会帮你测,
    阻抗控制本就是一个预估值,再精确的阻抗控制都会有离散性。

楼主:
感谢楼上的答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