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里建了SMT封装,转到PADS Layout变为DIP封装,怎样操作才不出现此问题?

楼主(2010-08-14):
pads Logic里建了SMT封装,转到PADS Layout变为DIP封装,怎样操作才不出现此问题????????

网友:
有很多种可能,楼主的说法不详细,别人也不好回答

网友:
软件问题

网友:
你应该先熟悉PADS库内各参数之间的对应关系,多用多练

网友:
LZ对PADS的库还不是很熟悉。

需要建一个元件类型,里面有逻辑封装,再分配一个正确的PCB封装。

网友:
PADS 的库是门学问

PADS 的 基本元素 是PART ,PART又是由CAE decal 和PCB decal组成
一个PART可以包含多个CAE decal 、PCB decal
CAE decal 是PART 在原理中的表现方式
PCB decal 是PART 在PCB中的表现方式

在画PCB的时候我们可以用PART内部的PCB decal, 也可以调用PART外的,关键是要确认外部的PCB decal  和PART的CAE 引脚顺序是否对应。

库是设计的基础,最好要系统的规范的去设计,不然后期是会有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