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 2005快捷键设置问题

楼主(2010-08-14):
大家好,我想问下在Expedition 2005中能不能设置或者更改快捷键?

比如换层默认的快捷键是CL XX,如果我要换到第5层,就输入CL 5, 不过我觉得这样会显得有些慢,能不能把这条命令改成L5,省去多余的字母和空格?

网友:
可以查查Help->contents->Automation 裡的shortcut keys

Assign shortcut keys to a command
You can assign shortcut keys to the PCB application commands. All these functionalities are provided by the key binding server. The sample script KeyBindings.vbs shows how to use the key binding server to assign shortcut keys.

Shortcut keys modifiers
To assign shortcut keys, the following modifiers exist for key combinations such as:

<key>

Alt+<key>

Ctrl+<key>

Alt+Shift+<key>

Ctrl+Shift+<key>

Ctrl+Alt+Shift+<key>

where <key> is the keyname such as: Enter, Space, A-Z, 0-9, F1-F12. Note that do not override any of the existing function keys (F1-F12) without using a modifier or that functionality will be disabled in the product.

Connecting to the key binding server
The Bindings property of the Gui object returns a reference to the BindingTables collection object and from which you can start assigning shortcut keys. The following example returns the BindingTables used when design is loaded :

  Set keyBindTables = Gui.Bindings("Document")

Assigning shortcut keys to menu command
The AddKeyBinding method of the BindingTables collection object allows you to assign shortcut keys to any menu command. The following example shows the use of the AddKeyBinding method to assign shortcut keys to some menu commands :

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Ctrl+1", "Edit->Review->DesignStatus",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Alt+D", "View->DisplayControl",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Alt+F1", "Help->Contents->Automation",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Assigning shortcut keys to user-defined scripts
You can also assign shortcut keys to your own scripts. In the Command parameter of the AddKeyBinding method, type in your script filename as if it is ran as a key-in command :

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Ctrl+3", "run c:/temp/ctrl_3.vbs", BindCommand,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Alt+X", "run c:/temp/alt_x.vbs", BindCommand, BindAccelerator

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Ctrl+Alt+Shift+5", "run c:/temp/ctrl_alt_shift_5.vbs", BindCommand, BindAccele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