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怎么定义厚度?

楼主(2010-08-14):
    这些怎么一般怎么定义啊
ARM 6层核心板

网友:
    看你要不要控制阻抗,要是不用,这些不用管

楼主:
    就算不用管,也不能随便定义啊
    总有个大概的值吧?

网友:
    核心板可能要通过SO-DIMM插座与底板连接。

SO-DIMM座子就限制了你的板厚不能超过1mm了

但是板厚太小就限制了叠层。

厚度可用1mm.

楼主:
    那个我不用SO-DIMM插座
用针脚焊接到地板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jm,lz图中的设置能在gerber文件中体现出来么?

网友:
    把这些信息放在某一层(比如drill drawing)
出光绘时选上就可以的。

网友:
    那个我不用SO-DIMM插座
    用针脚焊接到地板上的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需要注意孔径比就可以了。大部份厂家能做到10:1或8:1

   就是说1.6mm的板厚,过孔只能最小打0.2mm,1.6/0.2刚好是8:1

   如果用1.8mm的板厚,你的设计用了0.2mm的钻孔时,那就要找制程能力好一点的PCB板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您说的1.6mm是6层板的总厚度吧
每个层的厚度该怎么设置呢,信号层和电源层,我看PADS教程里面,信号是1.4mil,电源层是2.1mil,substrate是12.6mil.
    这样设置的话,总厚度要1.85mm.
    我想问一下,把substrate的厚度减小可以吗?substrate应该是绝缘介质吧

楼主:
    我看网上用到SO-DIMM插座的核心板的
用的全是1.4mil/12.6mil
总厚度1.81mm

网友:
    回复  jimmy

        多谢指点,您说的1.6mm是6层板的总厚度吧
每个层的厚度该怎么设置呢,信号层和电源 ...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网友:
    我看网上用到SO-DIMM插座的核心板的
    用的全是1.4mil/12.6mil
总厚度1.81mm
引用 网友B:

    PCB上面的不太准确。核心板很少有人做1.8mm的。涉及到孔径比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