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ad da走线问题

楼主(2010-08-14):
我现在正在做高速ad da的板子,关于走线有几个疑问:
          1、如果分模拟地和数字地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的话,那数字信号应该以数字地为参考平面,模拟信号应该以模拟地为参考吧?
          2、如果是的话,我板子上有两个数字地 分别是ad的和FPGA的,我个人觉得ad发出的数据(给fpga)随便参考哪个数字地都可以吧?不知道对不对?
           3、如果我走线的参考平面是电源平面,那是不是也一样?数字信号参考数字电源,模拟信号参考模拟电源?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疑问,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339&from=recommend_f
楼主请参考此贴,如再有疑问,贴出来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
回复 网友A:

    shark4685,其实这个我以前看过,我也知道模拟地容易受数字地的影响,所以要么把它们分开,然后单点接地,也可以不分开,只要彼此的区域不受影响。
   第一个问题我能不能这样想,我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至于参考哪个地无所谓,因为只要两个地之间不受影响,那么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之间就不会有干扰?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楼主可以这样想,我们为什么要分开,为的就是减少干扰,我们才分了模拟地和数字地,不然直接一块地,做起设计来多方便啊。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影响,大部分是通过地这个媒介过去的,再通过模拟电路放大,问题就比较大了,如果我们把地分开设计,切断他们的路径,干扰自然就小很多了。

只要把握一条主线:分地是为了大家都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shark的热心回答!但是我还是稍微有点疑问,就是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参考平面对换(当然前提是,两个参考平面互不影响

网友:
数字地模拟地其实都是我们设计人员给模拟数字信号对应的地一个名字,

如果是按你的换法,实质改变了,名字就只是个叫法而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叫数字地,模拟地,就是应该给对应的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参考的,不然确实没意义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