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仿真求助

楼主(2010-08-15):
最近在学HyperLynx仿真,关于元件的

是如何编辑的(软件自带库没有的话)?是芯片厂家提供的相关模型?还是自己创建的模型?
刚接触仿真,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常用的IBIS模型,芯片厂商的网站上都有提供,根据你仿真的信号,在IBIS模型里选择对应的管脚BUFFER.

分立器件(RLC)等,可直接使用软件里自带的模型。建立好拓扑结构后,直接仿真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怎么做了 ,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