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pice仿真问题 急急~~

楼主(2010-08-15):
PE_PSpice_Schematics.zip (68.68 KB, 下载次数: 8) 我是一个orcad初学者,在用Pspice进行电路特性分析时,结果总是

---------Simulation Profile:EXAMPLE 2_3-TRAN---------
Simulation running...
Unable to find netlist file:\PE_PSpice_Schematics\Example 2_3-TRAN.net

然后我在simulition>>Edit Profile>>Configuration Files中,
将库文件“RASH_PE3_MODLE”添加到Library,点击Add as Global,会出现
Cannot add the file as it is already configure.或者
Cannot write project specific settings to profile.的提示,
点击仿真按钮后,出现的结果同样是

---------Simulation Profile:EXAMPLE 2_3-TRAN---------
Simulation running...
Unable to find netlist file:\PE_PSpice_Schematics\Example 2_3-TRAN.net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该如何解决?希望给指点一下,小弟将不胜感激。
      注:附件中是相关的所有文件。

网友:
试了下,没问题。可以仿真。
只是一开始提示没有添加库,把你的RASH_PE3_MODLE.lib添加后就可以仿真了。

添加库在菜单analysis----library and include files...

一切正常

网友:
可能是你用错程序了,你的这些例子不是用capture打开的,而是用pspice schmatics打开:

楼主:
您好,谢谢您为我提供帮助。我做仿真的时候用的是PSpice A/D,出现的提示仍然是:

---------Simulation Profile:EXAMPLE 2_3-TRAN---------
Simulation running...
Unable to find netlist file:\PE_PSpice_Schematics\Example 2_3-TRAN.net
simulation aborted

您说的添加库在菜单“analysis”是不是在Schematics里面?还是您用的是其他的软件?
我用的OrCAD是10.5的版本,里面的Schematics用不了(OrCAD所有的程序都安装了)!
期待您的回复!^_^

网友:
pspice schmatics就是orcad的一个程序,它跟capture功能类似,可以画电路图,设置仿真参数,然后调用PSpice A/D仿真。你的例子中*.sch就是用这个程序打开。添加库的菜单也是在这个程序的界面中。
我用的是9.2版本的orcad,你可以去下载个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