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动态布线拐角方向不能改变?

楼主(2010-08-15):
动态布线时经常要改变拐角方向,但pads 软件没有提供这个功能,太不方便了。

网友:
可以啊,但系统会自动调整,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是很正常的。
越密集的地方布线反而很好。
另外,可以试一试草图走线方式。

楼主:
自动调整不好用,有时想拐这边,它就偏要拐那边,我想通过一个按键改变,不知能否可行。

网友:
试一下看看,有时候操作方式不同,会得到很有趣的结果,也让人头疼。
如何自动走线确实需要自己摸索的。

网友:
动态走线有时不小心把我布好的线挤得乱七八糟的,特别是在拐角的地方,但有时很方便,确实是有喜有优,要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