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9 PCB中如何实现在拖动元件的同时戈动已走的线?(和元件对齐导致堆叠问题)

楼主(2010-08-15):
我是刚从protel 99se转到 altium summer9.4的。对altium的一些操作还是不是很熟悉,请多多指教:
1、在PCB中,已经布线一部分了,为了方便走线,想移动一下元件。所以,希望拖动元件时,已经走的线,自动跟着元件延长。也就是99se中的拖戈功能。但,我已经按照下面图片所示,设定了拖戈功能,但在pcb中拖动元件,走线不会跟着器件走的。

2、元件排列对齐的时候,会堆叠在一起,如何解决?
已经做了以下步骤:设定元件距离,允许DRC,元件对齐时先做y方向的对齐,再做x方向对齐,还是堆叠在一起。。。。郁闷。。。。。

楼主:
久等不得,希望周一上班后,高手们多加指点。。。

网友(2011-04-07):
我也很恼火这个问题,是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很简单,按住Ctrl然后单击鼠标左键选中元器件拖动,这时线就会跟着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那种方法不行呀~

网友:
怎么可能不行的啊  我天天在用 。你用的是altium 吗? 你先按住Ctrl (不动鼠标),然后用鼠标直接拖动元器件。

网友:
你Preferences 里设置对的,要使用Edit—》Move-》Drag,来拖动元件,如果不行,是因为你导线的节点和焊盘的电气节点不在同一个点上……

网友:
元件排列时你x方向上肯定不能用 left or right 对齐啊,就像竖直方向上不能用 top or bottom  对齐一样

网友(2011-05-31):
怎么都不行呀

网友(2011-08-08):
恩  这个我刚试出来。在Edit—》Move-》Drag Track End.然后点击要移动的器件就可以了。这是你第一个问题的可能答案。

网友: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LZ没弄清楚六个对齐命令的用法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