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一个PCB Matrix IPC-7351 LP软件的消息

楼主(2010-08-15):
PCB Matrix LP_Wizard被mentor收购了
http://www.mentor.com/products/p ... ry-tools/lp-wizard/
使用普通pads9.0以上的破解即可。
安装时不会询问License,不用安装Mentor Graphics Licensing,直接装好,替换掉期目录下的MGLS.DLL就可以无限制使用;
不知道发别的论坛的地址是否允许。
这个帖子里有下载,感谢zlei的无私奉献。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o=2&bbs_id=1009

网友:
谢谢楼主,经管我的现在不知不觉已能正常使用

网友(2010-09-24):
    刚知道PCB Matrix被Mentor收购了,LP Caculator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主!还不知道PCB Matrix被Mentor收购了呢

网友(2010-11-24):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1-02-08):
    我的LP 按装和问题;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现用PADS 9.0  将LP 10.1.1 下载后直接按装, 调用LICENSE 时直接调用原PADS9的LICENSE TXT文件。然后在 LP 运行时发现很慢且 建封装时,在器件参数录入完毕后。点击界面OK按钮出现VIEW无法激活现象。见付件

    M G LP.rar

网友:
    我也安装了PCB Matrix LP Version 7.02,并且在论坛中看到了软件的教程
    但是我在使用过程中软件中没有教程指示的那些界面
为什么呢,是我的版本安装的不对吗

网友(2011-05-04):
    贴片封装为主

网友(2012-01-14):
    很有用的信息,谢谢。按照你提供的信息,我也安装了一个,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