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Lib 文件 怎么变成 ***.IntLib 格式???

楼主(2010-08-15):
下载了吴老师的几个***.PcbLib 文件,但是水平有限,不知道怎么用

是不是编译成 ***.PcbLib格式才能使用?

有没详细步骤?

先谢谢了!

网友:
1。首先要建立一个集成块项目

2。单击新建的项目右键,添加对于原理图符号库

3。同理添加封装库

4。在符号库中添加封装信息,当然你可以不添加,那样原理图符号就不会与任何封装建立连接关系。日后画原理图中手动添加。

5。编译项目并保存,通过后会在预览窗口出现预览。

6。还有一点声明**.PcbLib是可以单独使用的,想99se那样。单击…勾选封装对话框。

楼主:
谢谢吴老师热心回复,每次我问完问题就很激动----问的问题太菜了!

谢谢吴师傅!

网友(2011-04-14):
弱弱的问一句,第4步添加封装符号项,怎样将原有的封装加进去?难道要重新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