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

楼主(2010-08-15):
一块已经铺好了铜的板子,我想把之前的连线删掉从新画过,请问怎么删啊?还有板子已经铺铜了,怎么连铺通一起删了,从铺?谢谢

网友:
快捷键PO,然后右键选择shape,再选中灌铜框后就可以删除。

删线的话可以右键select nets,然后CTRL+A执行全选,再按delete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