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屏6.95寸显示驱动用MST717C,在第一次开机时,要白屏两钞,知道咋解决吗?

楼主(2010-08-16):
天马屏6.95寸显示驱动用MST717C,在第一次开机时,要白屏两钞,知道咋解决吗?

网友:
应是软件问题

网友:
白屏是由于你一上电就打开了显示屏的背光
硬件,软件随便你
想办法在这个时间不给屏上电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软件方,他说我硬件有问题,我也查了很久,但就找不出那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件可以搞,如果你加了控制,软件也能搞。原理图拿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理图拿来看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LCD 里面一般会有升压模块,上电的一瞬间会有500-600MA的瞬态电流,有可能会拉低主电源线上的电压,建议你用示波器抓一下显示屏上电瞬间的主电源电压波形。

网友:
1,硬件方面可以查一下你的背光控制端是不是有一个上拉电阻,可以取消试试;还有用示波器测一下打开背光的时间;
2,软件方面可以把开背光的时间延时个0.几秒。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发原理图上来啊

网友(2011-04-08):
这个是软件问题,可以调试,很简单的,和屏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2011-10-20):
很简单,只要在软件上将背光打开再延时,具体需要延时多久,可以测试选择一个最佳时间。

网友:
屏己点亮了,是不是系统还没跑起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