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M0.08做的封装,导入时提示找不到padstack,怎么办?

楼主(2010-08-16):
如题,请指教。

网友(2012-12-0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

网友A:
做完封装,焊盘tool---padstack----modify design。。。---另存一下焊盘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完封装,焊盘tool---padstack----modify design。。。---另存一下焊盘就ok了

按照这个方法另存焊盘了,pad和psm路径也设了,可导入网表时就是找不到焊盘,急求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