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解释下bogatin书中的这段话

楼主(2010-08-16):
红线标注部分我还理解不了,上文已经说了,信号受到的阻抗Z = Z(1-2)+Z(2-3),下文又说和返回平面无关,如果如上文所说,那Z(1-2)越小,信号受到阻抗应该越接近Z(2-3)才对。感觉上下文有些矛盾。忘高手解答。

网友:
感觉图7.24有问题,那个等效电路。应该是并联。

网友:
注意你看的这节的标题是:返回路径中参考平面的切换

你这个Zdriver的公式的前提条件也是中间平面层悬空的情况下得到的

最后的提示只是告诉你,信号的阻抗就是由信号路径最近的平面层构成。

最近的平面层与实际驱动的返回端平面并不构成冲突!

楼主:
注意你看的这节的标题是:返回路径中参考平面的切换

你这个Zdriver的公式的前提条件也是中间平面层悬空的 ...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过还是觉得是矛盾的,上图中的最近的平面层不就是那悬空平面层吗,如果信号阻抗由最近的平面层决定(也就是Z(1-2)),那Z(2-3)呢?上面的公式和下面的解答感觉明显是矛盾的。

网友:
我也在看此书。其实不矛盾啊。Zdriver = Z(1-2)+Z(2-3)。
因为相邻平面间阻抗较小,所以Z(1-2)比Z(2-3)大得多,所以Zdriver约等于Z(1-2),信号阻抗由最近的平面层决定。

网友:
“决定”不是说“等于”。

楼主:
“决定”不是说“等于”。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一起探讨,是我理解有误,我将这句话:“相对于信号路径于相邻平面间的阻抗,两平面间的阻抗越小,驱动器受到的阻抗就越接近于信号路径于悬空平面间的阻抗”
中的“两平面间的阻抗越小”理解为信号路径于相邻平面间的阻抗了,现在搞清楚了。

网友(2010-09-28):
    我感觉大家可以把这个模型看做是两个电容串联会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网友:
    先回贴,再看文章,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3-11-26):
    回帖是一种美德。必须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