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Coordinates are out of range" Error

楼主(2010-08-16):
我從一個 pads 檔複制一些 2D Line 到新的檔時出現
"Coordinates are out of range" Error
請幫忙解決

謝謝!!

楼主:
沒有人碰過這問题嗎?

网友A(2012-09-13):
这个问题很简单,是另外一个板子的2d线里面有大的弧形线存在,坐标超出范围就是,圆弧的坐标超出了,
删除圆弧形线就好了。

网友(2013-06-18):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是另外一个板子的2d线里面有大的弧形线存在,坐标超出范围就是,圆弧的坐标超出了,
删除 ...

我把圆弧删了怎么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