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AD09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0-08-16):
为什么我使用AD09,PCB中走出来的线总是一节一节的,而且有的地方线会有重叠,怎么设置下让重叠部分自动去掉啊?

楼主:
因为这样有重叠,自动算网络长度时会重复计算,就不好做等长了

网友:
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 应该是这项吧。我的号想没出现过。过连接整根线就会变成整体!

网友:
是不是grid设置的太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个问题,我用的是winter 09,如果没有错的话,summer 08以后的版本都会这样,我暂时找不到答案,同求解答~

网友:
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  勾上
electrical grid 也要弄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