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绘GND层正负片设置问题

楼主(2010-08-16):
出光绘时有一个plot mode选项,这个选项中的正片和负片与setup->cross_section中的正负片设置有关系吗?
开始时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于是把GND层设置为正片,在出光绘时以负片形式出。但是会提示如下错误: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6.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
ffset y:                           0.0
  Plot negative                       YES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ERROR: aborting film - Layer polarity of class ETCH subclass GND does not
           match film polarity of Negative. DRC may be unreliable.
    WARNING: No thermal flash for padstack "VIA60_35_95", regular pad used.
    WARNING: No Photoplot Outline was found,
negative shape outline will be determined by Board Outline

如果将plot mode改为正片就不会出错,能不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这里面涉及到什么东西了吗?

楼主: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大家不屑回答???
我是新手,恳请知道的大侠指点.

网友(2011-01-14):
正片按正片出没问题,负片按负片出也对,负片按正片出有问题。我就知道这些了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我用的是16.3的.
如果你在cross section 里设置好了内电层为负片的话,出光绘文件的时候如果内电层你再按正片出的话就会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