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IBIS模型关于Model_type的选择及反射问题

楼主(2010-08-16):
现在正在自学仿真方面的知识,遇到挺多的问题与疑问,现整理如下。
      1.如果数据地址线AD的Model_type的模型定义为3-state时,则相应的管脚pin type为out,若想使pin type为BI类型的(以便使AD管脚既可当驱动端,又可当接收端),把Model_type改为I/O。请问,这样对于仿真结仿真结果是否产生负面影响?
      2.在进行反射仿真时,进行FTS Model选择,考虑最恶劣的情况时,选择FAST;当要与实测结果比较,验证仿真结果时,选择Typical,请问,这样的理解对吗?
      3.在进行后仿真时,用Report报告和用提取拓扑结构进行仿真,所产生的NoiseMargin有几十毫伏的误差,而OvershootHigh、OvershootLow有两百毫伏左右的误差,这样的误差是否可以容忍?一般我们是取哪种结果?
     期待高手的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
1. Address一般而言都是unidirectional,所以你确定需要把Output改成I/O? 鉴于两者在IBIS Spec中需要的曲线相符,修改不会影响仿真。个人倒是经常把BI pin改成output去适应IBIS;

2. Worst case仿真应该是Corner Simulation,也就是Fast和Slow。个人一般性做法是三种全选,用以全面观察结果以及测试对比;

3. 这个情况一直都有,能否容忍主要还是根据receiver datasheet的电气特性去判断,个人一般都不使用report功能。

楼主:
1. Address一般而言都是unidirectional,所以你确定需要把Output改成I/O? 鉴于两者在IBIS Spec中需要的曲线 ...
引用 网友A:

      wakinoda,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我现在做的是PCI总线在主从设备之间通讯的仿真。这里的AD线是数据地址线复用的,并且该模型的芯片是从设备,地址信号不是由它驱动。所以,我觉得应该改为I/O类型的。只是我向厂家咨询过,但他们确认是3-state。如果这样,只能把主设备作为接收端进行仿真,而主设备驱动的信号从设备无法作为接收端,从而不能进行仿真。再往下考虑,只能仿真主设备端的信号,从设备端由于没有接收端而无法进行仿真。难道我仿真时真的只需考虑主设备端的情况?

网友:
好久不做PCI了,你说起data/address复用就有印象了。这种情况个人还是认为不适合去修改output为I/O,而是偏向于以下2种方案:

1. 你的PCI master端得model是否是I/O?或者其IBIS里有没有PCI的I/O或者input类型的buffer model?如果有的话用它代替PCI slave端的receiver model;

2. 如果没有的话,考虑用altera FPGA里的PCI I/O model或者input model做代替。

一般是采取这两种方法,直接改output为I/O实在不推荐,而且PCI这种并不高速的信号用普适的PCI buffer model代替也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wakinda,确实如您所说,将PCI slave的IBIS模型改为I/O类型的,会出现不少问题。实在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的提醒,我压根不懂可以用PCI master model 代替slave model,这思路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对IBIS模型还是缺乏理解,得空得好好看下这方面的资料。
    现在反射仿真该问题不大了,接下来该是串扰和时序仿真了,呵!
    再次感谢您无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