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高速信号时传输线模型的建立?

楼主(2010-08-16):
    在信号速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用HPSICE直接建立传输线的RLGC模型,仿真的结果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信号速率很高的话,例如6.25Gbps, 8Gbps,或者更高的时候,这时候PCB上传输线模型就不能再使用RLGC了呢?

网友:
    最好用高频软件,如HFSS、CST

网友:
    模型还都是RLGC模型,只是上升沿太快,考虑的东西更多了!

网友:
    确实高频分量考虑更多,建议还是采用S-parameter

网友:
    用3D电磁场仿真工具建模提取S参数模型,再到时域仿真器进行仿真。

网友:
    前面不是已经对比过了吗,使用rlgc模型,还有HFSS、Q3D、polar、ADS得出的传输线的S参数,差别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了。

网友:
    还真是无畏啊!杀个小鸡崽,为毛要用牛刀呢?为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么?

        样本数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