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3为何走线不能按照设置规则布线?

楼主(2010-08-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有优先级的吧

网友:
我用AD6.9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望知道的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走线的时候按下Tab键再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如楼上所说,按tab键,如果你发现有一些数据用红色显示,那么表示这个设置与你的规则里面的设置冲突,或者是你规则里面的参数设置本身就矛盾(例如最大线宽小于最小线宽),应该还是规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