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把pads 2005的板子分割开做,请问有没有办法?谢谢!急

楼主(2010-08-17):
请教大侠们,为了赶时间我和同事想要把pads 2005的板子分割开做,请问有没有办法?还能不能合起来?谢谢!

网友:
分开做就是了,做完了贴过去。
布局和布线都是可以分开做之后合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咋贴啊?

楼主:
分开做就是了,做完了贴过去。
布局和布线都是可以分开做之后合图的。
引用 网友A:

    怎么合啊?谢谢!

网友:
也想知道分开做好后咋合。

网友:
用Reuse這個功能.

网友:
make reuse随便分,随便合

楼主:
make reuse随便分,随便合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好!我也有用过make reuse,感觉没有allegro的一半好用,动不动就不成功,老是出现

网友:
make reuse随便分,随便合
引用 网友B:

    请问make reuse在那里可以找到?

网友:
用Reuse這個功能.
引用 网友C:

       请问make reuse在那里可以找到?

网友:
reuse也不是随便用一下就贴上去的,这个不如allegro那么简单好用。
我个人经验是布局导placement,布线贴reuse。

楼主:
reuse也不是随便用一下就贴上去的,这个不如allegro那么简单好用。
我个人经验是布局导placement,布线贴r ...
引用 网友A:

    请教!reuse时是要选anything的,可以单独把线贴过来吗?

网友(2010-10-22):
我也有上面同样的问题,只是REUSE 走线和过孔怎么做,请jimmy 回复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