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2 Orcad Capture CIS制作原理图符号时的一个小bug

楼主(2010-08-17):
新建part
添加第一个引脚,

添加第二个引脚

这时如果在点击OK前,当前界面切换到其他地方,比如看datasheet,再回来点击OK,则结果如下所示:
[
添加的并不是OUT脚,而是按自动递增功能添加了,IN,2脚,

不知道是bug还是其他原因,这样的不便处是添加引脚过程中不能看datasheet

网友:
我觉得你输入3之后应该点一下对话框其他地方,以表示确认,不然,你去看DATASHEET后回来直接点击OK,系统可能认为你没有确认3,自然自动添加引脚2了

楼主:
我觉得你输入3之后应该点一下对话框其他地方,以表示确认,不然,你去看DATASHEET后回来直接点击OK,系统可能认 ...
引用 网友A:

试验过了,问题依旧,不知道是我的个别问题还是大家的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