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6层板的阻抗计算

楼主(2010-08-17):
各位XDJM:
       本人现在有一个6层的PCB在layout,叠层结构为:top-single/layer2-power/layer3-GND/layer4-single/layer5-gnd/bot-single.但其中有好几组USB线,分别在top/layer4/bot.现在想用Polar Si9000来算阻抗,但不知其用法。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你的层叠是
1-------Signal--------
2-------Power--------
3-------Gnd-----------
---------core----------
4-------Signal--------
5-------Gnd-----------
6-------Signal--------

如果top层一定要走差分USB线的话,那就要以第二层的电源作为参考平面。这是一般不推荐的,如果你第二层的电源有很大的切换噪声的话(比是给数字电路供电的电源),会严重干扰top层的信号质量。真必须这样层叠的话,最好在信号线附近区域的电源平面和地之间多加去耦电容,给高频噪声以回流通路。

阻抗计算就比较简单了:
top层参考第二层power平面,按微带线计算。
bottom层参考第五层GND平面,按微带线计算。
由于PCB板的对称性,中间会加很厚的core(相对其他层叠的高度来说),具体看你的材料很高度了。可以问问厂家材料的介电常数为多少,按带状线处理。一般还是以微带线处理,参考第5层平面。

网友:
想问问PCB厂家的人,当Core 比P片厚多少倍时,第四层参考第5层当微带线处理?我想厚度接近时当微带线处理肯定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