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楼主(2010-08-17):
从画第一块PCB到现在,一直发觉无论是pads还是allegro画的板子,最后做出来的板子真的是比protel的漂亮,首先说丝印,PADS还是ALLEGRO都非常的直,看上去很整洁。再说PROTEL的丝印,好像有像锯齿一样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同感?还是不知道是我的设置问题呢?

网友:
你说的很笼统,到底是哪个版本的,是protel99se呢还是AD10?你说的估计是旧版的protel,老黄历了。现在的AD已经支持TrueType字体了,肯定没有毛边。该充电了,兄弟。

网友:
有些可能是板厂丝印刷得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99se和AD都这样啊,我说的是器件的边框,这个也可以设置为truetyp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可能会不直呢?是没画直吧,哈哈~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必要检查一下层属性了,看看你选的是full还是draft,如果是后者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回复 5# 吴鸣 拉肯定是拉直了,只不过有锯齿的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是FINAL

网友:
既然是FINAL那就是说用的是protel99而不是AD了,你可以试试用AD输出试试。你说的丝印还是有些笼统,到底是元器件边框还是文字有毛边的现象?如果是元件的话是你自制的还是来自prote带l的库,这些细节都需要提供,别人才好帮你分析。

楼主:
是器件的边框,不管是自制的还是自带的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挑毛病还专挑挑骨头翅!没见过这样的。难道软件历经这么多年线都处理不直!

如果说是我截图那一小块你觉得不直,那我要说你有心理疾病了。

网友:
有些可能是板厂丝印刷得不好。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应该是丝印的工序没有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是丝印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有什么暗病呢!

ad10的字体应该是那几个软件里面最丰富的,只要windows下面有的,他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丝印和导线应该是一样的。

你认为那里不直指出来,或者说话大喘气,是做回来的板子丝印不直,而不是软件中看的不直。如果是回来板子上的不直,应该是工艺问题。而其我认为你挑的毛病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完全无关紧要的问题。相对于高端的PCB软件的分析工具,和铺铜算法上Altium确实显得逊色。但是在个性化设计及不断最求完美上Altium的确付出了很多。

楼主:
各款软件都在追求完美,如果没有像我这样鸡蛋里挑骨头的用户,那软件是永远无法改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答问题没有主观性,根本就没提到你的问题所在!图片中即有导线也有器件边框,有直线45°斜线、圆滑;那里你认为有问题呢?

楼主:
我都说了是做出来的器件边框丝印看上去不够平滑与干净,请你自己看清楚我的描述再发表意见,我看得板子也不少,你不信可以拿一块PROTEL的做出来的板子和ALLEGRO的板子去比较,不要说复杂的板子,就是简单的板子,你去看看丝印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