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布局有什么技巧

楼主(2010-08-17):
请教各位高手,画板布局有什么技巧啊,我是新手,布局见到一堆飞线就头晕,是否有什么方法么?非常感谢啦

网友:
把飞线隐藏

网友:
很多技巧。比如模块化布局,根据信号流向图提前规划好各电路模块的布局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可惜的一点是我电路分析不怎么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那这样的话就简单多了,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接触就懂了

网友:
回复  jimmy

    谢谢高手,可惜的一点是我电路分析不怎么懂
引用 网友C:

    可以请你们公司的硬工帮你画出信号流向图。电路多少还要自己要懂一点的,这样对布局布线都有好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受教了,要多多学习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