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LP Wizard 10.1.1生成allegro封装没有焊盘!

楼主(2010-08-18):
为什么我的mentor LP Wizard 10.1.1生成allegro封装没有焊盘!输出格式选择的是allegro 16.3(16.2 也一样)、milimeter(选择inch、mil提示转换错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焊盘!输出格式选择的是allegro 16.3、milimeter,如下:

楼主:
生成文件的目录里 我也有pad文件,但是dra、psm里面就是没有焊盘,求高手帮助解决!

网友:
需要在ALLEGRO里指定该文件的路径,PSMPATH和PADPATH两个路径要设置一下,这样就可以.不过麻烦的就是每次生成都会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夹,导致每次都要设置,要么复制到原来设置好的路径,很麻烦.

楼主:
设置了PSMPATH和PADPATH两个路径也不行啊!
打开script文件(如下)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在封装中创建管脚的脚本!
llegro script
#   file: D:\MyLibrary\Allegro\QFP50P1290X1290X120-64N\qfp50p1290x1290x120-64n.scr
#   start time: Wed, Aug 18 7:15:15 2010
version 16.3

setwindow pcb
new
newdrawfillin "qfp50p1290x1290x120-64n.dra" "Package Symbol"

# UI Element Settings
setwindow Form.vf_vis
FORM vf_vis 1 all_colorvisible YES
FORM vf_vis 2 all_colorvisible YES
setwindow pcb

Color
setwindow Form.cvf_main
FORM cvf_main class_list Components
FORM cvf_main all_visible1 YES
FORM cvf_main all_visible2 YES
FORM cvf_main all_visible3 YES
FORM cvf_main class_list Geometry
FORM cvf_main all_visible5 YES
FORM cvf_main package_geometry/pin_number/visible NO
FORM cvf_main class_list Stack-Up
FORM cvf_main all_visible1 YES
FORM cvf_main ok

# Drawing Parameters
generaledit
prmed
setwindow Form.prmedit
FORM prmedit design
FORM prmedit units Millimeter
FORM prmedit accuracy 4
FORM prmedit size Other
FORM prmedit width 24.4
FORM prmedit height 24.4
FORM prmedit x 0
FORM prmedit y 0
FORM prmedit move_x 12.2
FORM prmedit move_y 12.2
FORM prmedit done
setwindow pcb

# Pin Generation
skill myPinText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5", ?rotation 0., ?mirrored nil, ?justify "center")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6",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7",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8",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9",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0",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5",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6",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7",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8",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9",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0",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5",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6",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7",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8",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9",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0",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5",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6",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7",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8",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9",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0",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5",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6",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7",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8",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9",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0",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5",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6",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7",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8",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9",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60",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6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6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6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6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FID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c100m200k200", -6:-6,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FID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c100m200k200", 6:6, myPinLabel, 0)
done

raphics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5.1:-5.1 ), 0.001)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001, -5.1:5.1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001, 5.1:5.1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001, 5.1:-5.1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001, -5.1:-5.1 )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DISPLAY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7.2:-7.2 )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PACKAGE GEOMETRY/DFA_BOUND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7.2:-7.2 )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0:0 0.35 ), 0.05)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0.0:-0.5 ), 0.05)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05, 0:0.5 )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0.5:0.0 ), 0.05)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05, 0.5:0 )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5:-5 ), 0.1)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1, -5:5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1, 5:5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1, 5:-5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1, -5:-5 )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4:4 0.5 ), 0.1)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4.75:-4.75 ), 0.2)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2, -4.75:4.75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2, 4.75:4.75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2, 4.75:-4.75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2, -4.75:-4.75 )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3.85:3.85 0.25 ), 0.5)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6.65:4.4 0.125 ), 0.25)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6:-6 1 ), 0)
skill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ROUTE KEEPOUT/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6:-6 1 ), 0)
skill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VIA KEEPOUT/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6:6 1 ), 0)
skill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ROUTE KEEPOUT/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6:6 1 ), 0)
skill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VIA KEEPOUT/TOP")

ttributes
setwindow pcb
package_height
pick grid 0 0
setwindow Form.mini
FORM mini height_max 1.2mm
done

define property
setwindow Form.dpr_select
FORM dpr_select name DESCRIPTION
setwindow Form.dpr_define
FORM dpr_define shapes_elem YES
FORM dpr_define symbols_elem YES
FORM dpr_define data_type STRING
FORM dpr_define apply
setwindow Form.dpr_select
FORM dpr_select done

property edit
setwindow Form.find
FORM find name_type Drawing
FORM find find_by_name
setwindow Form.findname
FORM findname objlist 'Drawing Select'
FORM findname done
setwindow Form.editprop1
FORM editprop1 properties Description
setwindow Form.editprop2
FORM editprop2 Description ele_prop_value "QFP,0.50mm pitch,square;64 pin,10.00mm L X 10.00mm W X 1.20mm H body"
setwindow Form.editprop1
FORM editprop1 done

abels

Label refdes
setwindow Form.mini
FORM mini text_block 3
FORM mini angle 0
FORM mini mirror NO
FORM mini text_justification Center
FORM mini class REF DES
FORM mini subclass ASSEMBLY_TOP
setwindow pcb
pick 0 0.75
Text "REF"
done
setwindow pcb

Label refdes
setwindow Form.mini
FORM mini text_block 3
FORM mini angle 0
FORM mini mirror NO
FORM mini text_justification Center
FORM mini class REF DES
FORM mini subclass SILKSCREEN_TOP
setwindow pcb
pick 0 0.75
Text "REF"
done
setwindow pcb

Label device
setwindow Form.mini
FORM mini text_block 3
FORM mini angle 0
FORM mini mirror NO
FORM mini text_justification Center
FORM mini class DEVICE TYPE
FORM mini subclass SILKSCREEN_TOP
setwindow pcb
pick 0 0.75
Text "DEV"
done
setwindow pcb

save
exit
#   stop time: Wed, Aug 18 7:15:15 2010

网友:
顶下,同样遇到此问题!

网友(2011-01-14):
楼主解决没有,提供个方法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拜谢

网友:
    应该是库路径设置的问题,我刚开始一样也是没有焊盘,最后设置库路径后就好了。不过我用的是15.5

网友:
    设置了库文件还是不行,汗,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2011-07-07):
    哪里可以下载Mentor LP Wizard 10.1.1?

网友(2011-11-09):
    我设置为orcad pcb editor 16.3就ok了

网友A:
    padpath添加当前工作路径 "."
    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设置。

网友(2012-06-15):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弄了一下午还是不行

网友:
    坐等    楼主解决没  同样问题遇到

楼主(2010-08-18):
设置了PSMPATH和PADPATH两个路径也不行啊!
打开script文件(如下)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在封装中创建管脚的脚本!
llegro script
#   file: D:\MyLibrary\Allegro\QFP50P1290X1290X120-64N\qfp50p1290x1290x120-64n.scr
#   start time: Wed, Aug 18 7:15:15 2010
version 16.3

setwindow pcb
new
newdrawfillin "qfp50p1290x1290x120-64n.dra" "Package Symbol"

# UI Element Settings
setwindow Form.vf_vis
FORM vf_vis 1 all_colorvisible YES
FORM vf_vis 2 all_colorvisible YES
setwindow pcb

Color
setwindow Form.cvf_main
FORM cvf_main class_list Components
FORM cvf_main all_visible1 YES
FORM cvf_main all_visible2 YES
FORM cvf_main all_visible3 YES
FORM cvf_main class_list Geometry
FORM cvf_main all_visible5 YES
FORM cvf_main package_geometry/pin_number/visible NO
FORM cvf_main class_list Stack-Up
FORM cvf_main all_visible1 YES
FORM cvf_main ok

# Drawing Parameters
generaledit
prmed
setwindow Form.prmedit
FORM prmedit design
FORM prmedit units Millimeter
FORM prmedit accuracy 4
FORM prmedit size Other
FORM prmedit width 24.4
FORM prmedit height 24.4
FORM prmedit x 0
FORM prmedit y 0
FORM prmedit move_x 12.2
FORM prmedit move_y 12.2
FORM prmedit done
setwindow pcb

in Generation
skill myPinText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5", ?rotation 0., ?mirrored nil, ?justify "center")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6",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7",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8",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9",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0",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5",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6",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7",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8",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19",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0",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5",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6",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7",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8",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29",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0",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5",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6",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7",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8",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39",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0",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0.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1.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5",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6",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2.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7",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2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8",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6:3.75,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49",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0",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5",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6",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7",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8",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0.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59",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60",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1.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6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6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2.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63",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2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64",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b185_30", -3.75:6, myPinLabel, 9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FID1",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c100m200k200", -6:-6, myPinLabel, 0)
skill myPinLabel = make_axlPinText(?number "FID2", ?offset 0:0, ?text myPinText)
skill axlDBCreatePin("c100m200k200", 6:6, myPinLabel, 0)
done

# Graphics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5.1:-5.1 ), 0.001)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001, -5.1:5.1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001, 5.1:5.1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001, 5.1:-5.1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001, -5.1:-5.1 )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DISPLAY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7.2:-7.2 )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PACKAGE GEOMETRY/DFA_BOUND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7.2:-7.2 )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 -7.2:-7.2 )
skill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0:0 0.35 ), 0.05)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0.0:-0.5 ), 0.05)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05, 0:0.5 )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0.5:0.0 ), 0.05)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05, 0.5:0 )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5:-5 ), 0.1)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1, -5:5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1, 5:5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1, 5:-5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1, -5:-5 )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4:4 0.5 ), 0.1)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 ( list -4.75:-4.75 ), 0.2)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2, -4.75:4.75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2, 4.75:4.75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2, 4.75:-4.75 )
skill path = axlPathLine( path, 0.2, -4.75:-4.75 )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3.85:3.85 0.25 ), 0.5)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6.65:4.4 0.125 ), 0.25)
skill axlDBCreatePath(path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6:-6 1 ), 0)
skill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ROUTE KEEPOUT/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6:-6 1 ), 0)
skill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VIA KEEPOUT/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6:6 1 ), 0)
skill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ROUTE KEEPOUT/TOP")

skill path = axlPathStartCircle( (list 6:6 1 ), 0)
skill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VIA KEEPOUT/TOP")

ttributes
setwindow pcb
package_height
pick grid 0 0
setwindow Form.mini
FORM mini height_max 1.2mm
done

define property
setwindow Form.dpr_select
FORM dpr_select name DESCRIPTION
setwindow Form.dpr_define
FORM dpr_define shapes_elem YES
FORM dpr_define symbols_elem YES
FORM dpr_define data_type STRING
FORM dpr_define apply
setwindow Form.dpr_select
FORM dpr_select done

property edit
setwindow Form.find
FORM find name_type Drawing
FORM find find_by_name
setwindow Form.findname
FORM findname objlist 'Drawing Select'
FORM findname done
setwindow Form.editprop1
FORM editprop1 properties Description
setwindow Form.editprop2
FORM editprop2 Description ele_prop_value "QFP,0.50mm pitch,square;64 pin,10.00mm L X 10.00mm W X 1.20mm H body"
setwindow Form.editprop1
FORM editprop1 done

abels

Label refdes
setwindow Form.mini
FORM mini text_block 3
FORM mini angle 0
FORM mini mirror NO
FORM mini text_justification Center
FORM mini class REF DES
FORM mini subclass ASSEMBLY_TOP
setwindow pcb
pick 0 0.75
Text "REF"
done
setwindow pcb

Label refdes
setwindow Form.mini
FORM mini text_block 3
FORM mini angle 0
FORM mini mirror NO
FORM mini text_justification Center
FORM mini class REF DES
FORM mini subclass SILKSCREEN_TOP
setwindow pcb
pick 0 0.75
Text "REF"
done
setwindow pcb

Label device
setwindow Form.mini
FORM mini text_block 3
FORM mini angle 0
FORM mini mirror NO
FORM mini text_justification Center
FORM mini class DEVICE TYPE
FORM mini subclass SILKSCREEN_TOP
setwindow pcb
pick 0 0.75
Text "DEV"
done
setwindow pcb

save
exit
#   stop time: Wed, Aug 18 7:15:15 2010

网友(2014-04-05):
我试了12楼的方法,解决问题。我的Allegro版本为16.5,LP Wizard 10.5,导出时选择OrCAD PCB Editor就可以了。

网友(2015-07-29):
引用 网友A:
padpath添加当前工作路径 "."
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设置。

   您好,你说添加“.”  是如图所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