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ADS2007导出正确的坐标

楼主(2010-08-18):
各兄长:
     我用pads2007导出的元件位置坐标有偏(导出坐标用于贴片做程序),请问是什么回事?
      不知那位兄长能教小弟,能否把导坐标的详细方法告知小弟。谢谢!

网友:
本人语言表达能力不佳,所以话不多说,直接上图,有问题再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
单位是mm.不是mil

网友(2011-07-06):
回复 网友A:

那个Missing是什么意思呀
还有这个原点自己设在哪没关系吧??

网友:
可以在PADS2007里面直接到处坐标文件的。Tools----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17 -ecele...
这样生成的坐标文件是EXCEL形式的,方便生产采用,还比较详细哦!
注意的是到处坐标文件之前一定要把单位改成M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所有的封装原点都定在中心点用脚本导坐标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如果封装原点不在中心点,那么导出来的坐标位置就不在中心点,SMT需要的是元件的中心位置,这时就建议用CAMPLUS导坐标

网友:
非常 感谢了,学习学习

网友:
非常 感谢了,学习学习& z

网友:
学习了,但这个“CAMPLUS导坐标”法,还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不错 又学到了 一招!

网友:
国际贯例。谢谢。

网友:
第2种也是前几天才学会的,以前一直都是用第一种~

网友:
8楼正解,呵呵~

网友:
以前都是用第一种,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2011-09-05):
引用 网友C:

謝謝了

网友:
Jmmy 的两种方法都是正确的,只是第一种方法直接简单可操作!

网友:
學習了,非常感谢了

网友:
之前一直用CAM Plus这个导出的坐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厂家反馈导出的坐标还是有点问题,后来软件升级后用CAMCAD pro导的坐标。还没有研究这个和之前的CAM Plus导出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但是有时候提示ActiveX Automation: server could not be found是为什么呢

网友:
“CAMPLUS导坐标”法,很麻烦,可以去下载一个输出坐标补丁!

网友:
如果要用脚本来导出坐标的话得确定每个器件的原点都在中心,封装库不规范的话会有问题,建议用FILE---CAM PLUS导出坐标

网友(2011-11-25):
很好的东西,多谢了

网友(2012-06-07):
引用 网友C:

如果板子上的元器件是45°或315°等,怎样利用PADS 2007导出其坐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