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新大陆

楼主(2010-08-18):
最近常使用,发现9.2开着显网络走线会慢的很。电脑不好的。走一下会稍停顿一会。关掉显网络的就没有问题。。

楼主:
若你的电脑使用有相同问题,可以只显示PIN的网络就好,这样不影响速度 。。。

主要是走线显网络是动态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在颜色管理器中,只要把左下脚的走线不勾上就OK了。

再个就是LAYOUT与ROUTER不要实时同步,因破解的原因,该功能还不稳定 。而且感觉没多大用处,开着电脑会反应慢。。。本人不建议开。

网友:
是电脑配置不够强吗?

网友:
9.2用的非常之爽啊,没有楼上说的问题啊!

楼主:
当然电脑配置好的不会出现这种现像,以上是针对电脑配置不好的,可以如上处理。。。。

本人也是在办公时,开了网络反应不过来后想到了如上方法。。。。

网友:
9.2的Layout发生过几次莫名其妙的错误提示,似乎是软件内部的什么错误,确定后立即就关闭掉了,得重启软件
之前一直用2005的从没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9.2确实不太稳定。。。
大家小心。有一次把文件都破坏了。。。变成0K。。。之后打不开了。。。

网友:
看来是实验版本

网友:
我2007都碰到过很多次,破坏文件的。
但是9.2没有发现破坏版本!

网友:
关掉显网络的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