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等长的数据线,大家有没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2010-08-18):
怎样画等长的数据线,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能不能告诉详细点啊!现在有四组十根线,需在误差范围内画等长线。

网友:
PADS没有专门的在router里面自动可以走等长线的方法,你可以现在PCB中设置规则,然后手动先走数据线那一把线,最后再手动调整,要是记不住可以把那些线写下来,再手动调整,看看你的高速线的频率是多大的,然后走蛇形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