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内电层出gerber问题

楼主(2010-08-18):
我的内电层在allegro里显示如下图:

出个gerber在CAM350里面显示如下:

过孔的热焊盘,我设置的圆形20mil.Anti PAD也是20mil.
出的gerber为什么不对啊??

楼主:
Artwork control form里面我设置了Full contact thermal-reliefs。其他选项都默认。

楼主:
过孔的定义如下:

楼主:
找到原因了,热焊盘出gerber是全连接的。所以看不到了。CAM350截图左下脚的过孔是另一个为连接的过孔。哈哈

网友(2011-01-05):
LZ那么说,你的设置和输出方式是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