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allegro 怎么钻出椭圆孔?

楼主(2010-08-18):
NC Route

log文件内容如下:
(---------------------------------------------------------------------)
(                                                                     )
(    NC ROUTE Log                                                     )
(                                                                     )
(    Drawing          : #Taaaaaa01828.tmp                             )
(    Software Version : 16.3p003                                      )
(    Date/Time        : Wed Aug 18 02:24:47 2010                      )
(                                                                     )
(---------------------------------------------------------------------)

Processing NC Parameters file ...
 NC PARAMETERS
-------------
 FORMAT     2.3
 MACHINE-OFFSET  x:0.000000 y:0.000000
 FEEDRATE  1
 COORDINATES  ABSOLUTE
OUTPUT-UNITS  ENGLISH
 TOOL-ORDER  INCREASING
REPEAT-CODES  YES
SUPPRESS-LEAD-ZEROES NO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NO
TOOL-SELECT  YES
HEADER   none
LEADER   12
 CODE   ASCII
SEPARATE  NO
 OPTIMIZE_DRILLING YES
ENHANCED_EXCELLON YES
SCALE   1.000000
-------------------------------------------------------------
 Processing route path data ...
WARNING: No route path data was found for processing.
-------------------------------------------------------------
 Processing slot hole data ...
 Processing tool file (ncroutebits.txt) ...
NOTE: All units are assumed to be inches.
 0.001 T01
No errors found.

OVAL      slots routed: 6
RECTANGLE slots routed: 0
-------------------------------------------------------------
 NC Route file converter.rou created ... Program completed.

楼主:
converter.rou  内容如下:
M48
INCH
T01C.001
;EXTENTS: -2.000  -1.600  9.000   6.900
;LEADER: 12
;HEADER:
;CODE  : ASCII
;FILE  : converter.rou for board converter.brd
%
G90
F1
M16
T01
M16
G00X03566Y00525
G41
M15
G03X03566Y00495A00015
G01X03614Y00495
G03X03614Y00525A00015
G01X03566Y00525
M16
G00X03566Y00237
G41
M15
G03X03566Y00208A00015
G01X03614Y00208
G03X03614Y00237A00015
G01X03566Y00237
M16
G00X00073Y01715
G41
M15
G03X00073Y01685A00015
G01X00107Y01685
G03X00107Y01715A00015
G01X00073Y01715
M16
G00X00073Y01510
G41
M15
G03X00073Y01481A00015
G01X00107Y01481
G03X00107Y01510A00015
G01X00073Y01510
M16
G00X00237Y01715
G41
M15
G03X00237Y01685A00015
G01X00258Y01685
G03X00258Y01715A00015
G01X00237Y01715
M16
G00X00237Y01510
G41
M15
G03X00237Y01481A00015
G01X00258Y01481
G03X00258Y01510A00015
G01X00237Y01510
M16
G40
M30

楼主:
我自己建立的
文件

内容为:
0.01 T01

楼主:
导入 CAM350 时 报错:
no header % found,load stoped!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一部分
用记事本 打开*.rou文件
删掉
;EXTENTS: -2.000  -1.600  9.000   6.900
;LEADER: 12
;HEADER:
;CODE  : ASCII
;FILE  : converter.rou for board converter.brd

这一段话就能正常导入了

但是,大小与其他地方对不齐……

也就是说,与其它的 *.art文件一起用CAM350看的时候,*.drill与*.rou 会比*.art的版面大……

楼主:
还是自己解决了,
问题就在于gerber导入的时候要选择钻孔文件的数据格式

楼主:
我以前都是直接自动导入,finish的,现在要点下一步,改数据格式与出钻孔文件时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CAM350里自动导入不了异型孔ROT文件,要手动选择格式

楼主:
我不知道cam350能不能导入,
我是手动选择的

网友(2011-12-29):
LZ居然想到删除前面的几行,我试了下,果然可以导入不过出现什么93.8之类,椭圆孔成一团,将NC tool table中的size mil由93.8修改到30就达到显示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