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系统上能不能安装PADS2007?

楼主(2010-08-18):
如题,请知道的来说一下,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    版主来说一下吧  谢谢了

网友(2010-09-19):
    好像不能

网友:
    不能,9.2是文档中明确说明支持win7的,其它的估计有一些问题。

网友:
    等等看看!也是WIN7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哪位有解决办法的希望能分享出来。

网友:
    肯定能安装,我以前就是用Win 7 64Bit安装2007 Sp4的,现在用9.2了.
    "爽"就一个字。

网友:
    之前在XP系统中遇到过 无法安装 PADS2007 ,重新安装系统后 就可以安装了 不知道为何

可以使用绿色版的 不需要安装

网友:
    我装9.0的,装N次都装不了,
都是提示文件已损坏

网友:
    有哪位大侠能给个具体一点的安装过程。

网友: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我装的系统的WIN 7旗舰版的,有哪位大拿成功在WIN 7上安装过PADS 2007的,
请帮忙将详细安装方法共享出来啊。

网友:
    我买回电脑的当天,就将WIN7干掉

网友:
    第7楼的朋友不是说可以在WIN7上安装么,能否将详细安装方法贴出来共享??

网友:
可以安装,我现在win7 64bit 装的pads2007.
安装时右键pads2007的setup.exe文件选择“属性”,在“兼容性”标签中如下图设置。设置完后双击setup.exe文件,即可正常安装。

网友(2010-10-20):
    同意楼上的,我也是这样安装的!像这样的问题百度一下,我觉得百度还是挺强大的,大家要充分利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可以安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我用的WIN7旗舰版,成功安装PADS2007。见图:安装方法是:1 禁用WIN7的UAC  2 关闭杀毒软件  3  安装步骤一样。

截图

截图

网友:
15楼的方法得试一下,去年我装了WIN7却装不上PADS2007,没办法只能用VISTA,前不久终于下载到PADS9.2,能在WIN7下用了,可是却觉得没2007好用,一个字慢,画着画着需要等它一下,不爽呀!如果WIN7下能成功安装2007,我还是想用回2007,另外,我的本本不差,CORE双核2.26,2G内存.有没有人跟我碰到的情况一样,觉得PADS9.2不好用的?

网友:
可以安装

网友(2010-12-02):
可以安装的。正版的win7安装pads2007时,要关闭防火墙和杀毒软件,然后设计楼上说的兼容性问题,兼容性上选择x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