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都来给小弟解答一下,比较急,谢谢了!

楼主(2010-08-18):
如题,BGA拉出来所有到插排的线了,现在在原理图里面修改了插排的PIN角以保证BGA拉出的线能很顺的到插排,但是修改后重新同步发现所有拉出的线都变成了飞线,很郁闷,请高手指点一下在ECO里面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设置后,同步后不会变成飞线!请高手解答!

网友:
你在不同步的情况下把Pcb的线在Eco模式按原理图那样连好,再同步,就不会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