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0-08-19):
各位:
    在pads中能不能对某一器件的一个引脚单独设置铺铜规则,比如:有一连接器的一个gnd引脚,考虑焊接,希望和地全连接,但其他gnd引脚却是换焊盘连接?

网友:
如果只有连接器的话,可以编辑这个连接器,把它的接地脚的焊盘定义为等长的椭圆,然后在铺铜的时候,定义椭圆焊盘全覆。这样。

楼主:
请问你的pcb中的椭圆焊盘都是全连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