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防雷要如何设计?

楼主(2010-08-19):
在1000M网络上加了防雷器件,但是不明白我的PCB走线要走多粗?同时过孔要打多大的孔?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呀?问题很弱大家也回下呀。

网友:
1000M网络上加了防雷器件,要注意防雷器件的电容和走线的分布电容。

网友(2010-11-02):
千M网如果用的TVS管或者气体放电管过大,其器件本身容性会导致千M网通讯出问题的

楼主:
很晕,现在只能按走线阻抗的线宽去连接,测试看不出什么问题。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2011-06-22):
不懂,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