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图标载入pcb

楼主(2010-08-19):
公司的表示怎么导入到pcb中,我会导入cad做的dxf格式的文件。现在没有dxf格式的文件我该怎么办。

“喽狗”是什么东西   英文不会拼写

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
“喽狗”是什么东西   英文不会拼写-------LOGO

楼主:
LOGO 图标怎么做出来的啊  一般都用什么软件做

网友:
菜单工具里面有个insert new project的工具,你试试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478-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指点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软件啊

楼主:
insert new project工具   是在那个软件里

网友:
再论坛里搜索下bmp2asc软件

网友(2010-11-16):
回复 网友B:

PADS的软件啊,我用2005和9.1版本试过了,确实可以加进来

网友:
我刚刚试过了,确实可以加进来,但有一个问题存在,一般我们都会将导入的LOGO放在silkscreen Top/Bottom层,但现在把LOGO加进来却没办法放到silkscreen Top/Bottom层,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网友:
选中logo后,右键,combine后,CTRL+Q,就可以修改到你要的层了

网友:
    这方法很好用的可以加到PCB中也可以加到Logic中

网友:
    看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
    学习了,以后会需要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