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能否检查丝印与焊盘、过孔、元件的冲突?

楼主(2010-08-19):
1、偶尔会不小心把字印在了焊盘或过孔上,要么厂家没处理影响焊接,要么处理了导致丝印残缺不全;
2、有时也会发现个别丝印放在了器件的地盘上,焊接好后丝印被盖住看不到了;

请教,pads软件能检查这些问题吗?布板完成后人工检查实在效率不高啊...

楼主:
没有吗?唉,这个软件应该从mentor独立出来,否则恐怕难免被压制。。。
把两个软件统一了,保留好的功能差的扔掉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知道的朋友一下啊

网友(2011-01-11):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偶也是
估计没有啊
画好后把丝印和走线 焊盘 过孔打印出来检查

网友:
这个好像是没有检查的,但是可以有这样的处理方法:
画丝印的时候注意不要跟焊盘靠的太近,放置元件的间距设置好,打开drc,放置的时候就不会冲突,也就不用检查了。

网友:
cam350可以,不过没怎么用过,350的界面太不友好。。。

网友:
是不是有一种叫valor的软件可以进行检查,以前用Allegro时就是用Valor跑的

网友(2012-11-20):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423-1-1.html 这个贴上的问题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