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Altium designer9.3.1的3D模式显示不能转呢?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0-08-19):
请高手过来帮我分析下是咋回事呢,3D模式是可以显示,但是就是不能旋转(图片1)。

要旋转只能选择如下设置,但是可以看到显示的是方块,一点不真实了。
   可以看到电容啥都变方的了。

请高手指定迷津!

网友:
    按住SHIFT键,用鼠标右键可旋转

楼主:
    按住shift键也没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使用的不是快捷键3呈现的。是99se遗留工具项里的。在BCB3D菜单下可以进行操作!不推荐使用此种模式。

楼主:
    回复  guochang2001

" 你使用的不是快捷键3呈现的。是99se遗留工具项里的。"
  是99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也不睡觉啊,我说的是你使用的是Altium tools -> Legacy Tools -> Legacy 3d view
而我使用的是view -> Switch To 3D 两种处理的显示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
    1.    tools -> Legacy Tools -> Legacy 3d view
2.    view -> Switch To 3D

    这2种多可以的,protel 99 有个3D工具栏装起来可以看 ,也就是1;
    对于2,DXP才有,当然也有1;
    Legacy 3d view 这个可以旋转的,有个工具条你没有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