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M内电层挖空问题 ... 在线等...

楼主(2010-08-19):
上图中绿色部分是第2层,GND层 CAM内电层 我想不覆铜的部分,我用Copper直接填充,CAM内电层应该是负片层,这里应该会被清除掉铜皮是不是?

楼主:
论坛的老大今天都开会去了吗?  谁来帮帮我啊!!!

网友:
内电层为什么要挖空?
如果一定要挖空,就设置成分割层好了。

网友(2010-12-08):
是啊,设置成混合层,然后直接把铜片挖掉就可以达到要求 !

网友:
可以用copper或2d线来实现.

如用copper,要注意是无网络的copper

网友:
出光绘时,这几项要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