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封装时,找不到热风焊盘,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0-08-19):
制作封装时,找不到热风焊盘,应该如何设置?
谢谢了

网友:
如果不出负片就建议不采用热风焊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用负片没必要设置thermal pad和anti pad。

网友:
做好flash文件,放在焊盘库里,做零件焊盘时调用相应文件即可。建议不管出不出负片,都加上thermal pad和anti pad,这次不用不代表以后不用,为了规范,建议加上thermal pad和anti 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