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个brd文件,如何知道别人画线过孔的参数?

楼主(2010-08-19):
打开一个brd文件,如何知道别人画线过孔的参数?例如:过孔的内径、外经、经过的层数?

网友:
tool-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bk在右边options中双击过孔 。出现一个窗口,就可以查看过孔的数据了。至于它经过的层数,这更容易了,直接看它打孔后通向哪一层。

网友:
也可以直接选取这个过孔后编辑它,就知道它的所有参数了!